[求助] skill脚本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1-03-17):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用skill脚本实现快速选择LSW中的某一层?

网友A:
给你个参考,例如你选中了M1,然后按shift g,所选的M1就会变成GT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g" "SetReplaceMetalGTLayer()")
procedure(SetReplaceGTLayer()
let((SelectObj)
   SelectObj = geGetSelSet()
   SelectObj~>lpp = list("GT" "drawing")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例如你选中了M1,然后按shift g,所选的M1就会变成GT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g" "SetRep ...

有这种吗?就是按某一个键就选中LSW窗口中的某一层

楼主:
但是我把每一行命令中的最后一个双引号里面的东西改成对应的层次以后得不到,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2022-05-26):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使用skill脚本根据AA drawing和GT drawing的交点,自动添加MOSCKT drawing呢?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例如你选中了M1,然后按shift g,所选的M1就会变成GT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g" "SetRep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吗?就是按某一个键就选中LSW窗口中的某一层

加一个快捷键就好啦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使用skill脚本根据AA drawing和GT drawing的交点,自动添加MOSCKT drawing呢?
...

写个简单的drc就可以全部查出来了!
check MOSCKT area{
@insert MOSCKT drawing
AA AND GT
}

把DRC high light layer 改成error mark,这样你就可以通过选中error mark 来替换成MOSCKT了

网友(2023-05-17):
可以试试

网友(2024-12-1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