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时间域的SAR ADC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1-03-17):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基于VCO的比较器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2021-06-23):
1是VCO2是可以用VTC和TDC来做,多谢前辈

网友:
其实,如标题所说,时间域主要指的是比较器,而不是整个ADC,电容阵列还是传统的模式。更完整的时间域ADC也有,但是不是基于SAR结构的,比如flash模式的也有,其基本原理是把模拟信号转化成时间,然后在时间域做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