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仿真期间,断电情况下怎么force内部信号值

楼主(2021-03-17):
如题,有个模型在低功耗期间断电了,但是想把其中的某些变量信号force成0, 但是power down情况下信号都被force成X,
请问怎么把X信号force成0,尝试过直接force内部信号,但是还是X,不起作用

网友A:
好奇問一句,為什麼要force 0

网友:
断电了就是X啊,想让信号不受影响用ISO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問一句,為什麼要force 0

因为断电之后,模型内部的信号都变成X态,从新上电之后变成0了,X->0也是一个边缘变化,会影响内部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断电之后,模型内部的信号都变成X态,从新上电之后变成0了,X->0也是一个边缘变化,会影响内部状态。 ...

这不是设计要考虑的吗,有Retention Register Cells可以存储下电前的值,上电后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设计要考虑的吗,有Retention Register Cells可以存储下电前的值,上电后再恢复。 ...

模块的仿真模型,不是具体的rtl代码

网友C(2022-11-17):
引用 楼主:
因为断电之后,模型内部的信号都变成X态,从新上电之后变成0了,X->0也是一个边缘变化,会影响内部状态。 ...

这里明显是isolation没有做好,导致x->0被传播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明显是isolation没有做好,导致x->0被传播下去了

这个仿真模式,没有做isolation,

网友D:
-lps_expr_force_reapply
-lps_force_reappl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仿真模式,没有做isolation,

1.先确认upf sim是否完整吃入db(lib)文件;
2.确认model到底是要power down,还是retention;
3.force 想要生效,可以在vcs sim中使用-power=-force_priorty,xrun可以参考楼上回复的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D:
-lps_expr_force_reapply
-lps_force_reapply

这个是啥啊,vcs的编译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