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多个Marco怎么摆?

楼主(2021-03-17):
摆起来很浪费时间

网友A:
5~600个就不摆了么?
只是现在有一些Auto的工具罢了,Innvus中有个mix place的Flow,可以参考,ICC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0个就不摆了么?
只是现在有一些Auto的工具罢了,Innvus中有个mix place的Flow,可以参考,ICC不太了解 ...

我的是388个

网友:
先用tools 擺一次

网友:
innovus mixed placer ,摆出来很丑但是能用。自己根据他摆的调一下吧

网友:
试试宏块按阵列形式排列set_fp_macro_array -name A_array -elements [list [get_cells A1 A2] [get_cells A3 A4]]-x_offset 15 -y_offset 110

网友B:
先工具摆 然后手动调整 才100个macro 用点时间会摆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工具摆 然后手动调整 才100个macro 用点时间会摆完的!!!

是接近400个macro,macro channel取什么值比较合适?毕竟400个macro,想尽量小一点节省面积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B:
先工具摆 然后手动调整 才100个macro 用点时间会摆完的!!!

根据指令来摆么,还是编写脚本摆,指令的话是planDesign这个指令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00个就不摆了么?
只是现在有一些Auto的工具罢了,Innvus中有个mix place的Flow,可以参考,ICC不太了解 ...

请教下前辈,做mix placer时,因为Macro是不规则摆的,那power plan脚本应该怎么办?单独弄一个power plan脚本吗?

网友:
100多个不算多吧,摆一次,后面把def写出来,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改,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工具摆过,都是用人工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