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uvm debug模式下的问题

楼主(2021-03-17):
大佬们帮我看看sim option里加了 +UVM_VERDI_TRACE="HIER" 但是vcerdi中UVM Hierarchy View依旧为灰色打不开。下图是部分perl的脚本

无hierarchy

无hierarchy

comp

comp

sim

sim

网友A:
应该是单双引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单双引号的问题...

应该不是吧,外边那个单引号是因为用双引号的话,文本没办法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外边那个单引号是因为用双引号的话,文本没办法处理。。

如果你搞定了
说明方法不是一种
那你按你的,我按我的.反正目的就是搞出来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搞定了
说明方法不是一种
那你按你的,我按我的.反正目的就是搞出来了就好.

大哥可以看下你的makefil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可以看下你的makefile吗

./simv +ntb_random_seed=$(seed) ${runtime_switches} +UVM_VERDI_TRACE=UVM_AWARE+HIER+RAL+COMPWAVE
我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说应该是单双引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v +ntb_random_seed=$(seed) ${runtime_switches} +UVM_VERDI_TRACE=UVM_AWARE+HIER+RAL+COMPWAVE
...

感谢!use guide里面是带引号的,然后我试了下和你一样不带引号,还是不行。。奇怪了

网友:
单引号里面还转义什么\",要么里面不转义,要么外面改成双引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加上-gui=verdi跑可以,不加就不可以。

网友B:
如果不是自带的uvm库,可能真看不了。

网友(2021-12-15):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自带的uvm库,可能真看不了。

请问大佬这句话是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这句话是在哪里看到的?

《Verdi® UVM Debug User Guide》 Before You Begin
文档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rdi® UVM Debug User Guide》 Before You Begin
文档自己找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自带的uvm库,可能真看不了。

兄弟,你这上面标记的部分,你知道怎么merge吗?

网友:
可以在同样的单双引号里换别的选项,跑一下看看这个选项生不生效,不生效的话就是引号的问题

网友:
你那个层次的选项完全没亮,你是不是没有打开nWave,加载fsdb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上面标记的部分,你知道怎么merge吗?

不知道啊。可能真的得联系synopsys。

网友:
VERDI_COMPILE_OPT += -uvmDebug

网友(2024-09-26):
后来咋说啊,咋解决的啊,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