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在synthesize_clock_trunk的时候报错

楼主(2021-03-17):
这是跑synthesize_clock_trunk之前执行的几条命令

这是报的错误,求大佬帮忙指点
ERROR:None of the repeater lib cell references opened for CTS are usable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clocks

网友:
你没有用于CTS的buffer和inv ,有可能std_cell库没加进来,或者检查脚本里面的设置,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