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下IC验证岗位一般指的什么?

楼主(2021-03-17):
请问下IC验证岗位一般指的什么?还没入行的小白请教大佬一个问题!

1.数字IC芯片验证;
2.模拟IC芯片验证;
3.asci验证;
4.SOC验证;
5.TBD

另一个问题——
3和4跟数字IC验证各有有什么异同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啦

网友:
差不多,soc验证可能更趋向于系统级的验证。

网友A:
asic相对fpga而言; soc带cpu,要写一些c 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ic相对fpga而言; soc带cpu,要写一些c case

可以再详细一点点么大佬·-·

网友:
SOC验证更倾向于系统集成验证,重点关注总线时钟复位低功耗等

网友B:
数字IC芯片验证包括SOC验证以及IP验证。区别在于SOC验证是系统级验证,主要验证总线connection, INTERRUPT, DMA, CLOCK, POWER等等; 由于带着ARM Core一起跑,需要用到C编写的case,一般Coverage也只需要考虑Toggle。而IP验证主要是验证IP的features,一般使用SV编写cases,coverage也需要一起考虑code coverage和 function coverage等等。
另外还有MixSignal验证,即MSV验证,这种一般需要跑SPICE仿真,验证Analog模块的功能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IC芯片验证包括SOC验证以及IP验证。区别在于SOC验证是系统级验证,主要验证总线connection, INTERRUPT, ...

哇 多谢多谢,豁然卡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