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自己下载的tsmc18的pdk库跑ade的时候不知道model files在哪

楼主(2021-03-18):
是不是应该找lib或者scs结尾的文件,可是我遍历之后也没有找到,请各位赐教!

网友:
在哪里下的?能分享以下资源吗?

网友:
在哪里下的,求资源

网友:
一般pdk下载下来都要解压的吧,解压的时候你不知道解压到哪里了吗

网友:
在建自己的库的时候techfile应该引用到工艺库,然后model file会自动填写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应该先考虑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对不对

网友(2023-11-20):
确实,在解压后的文件夹找scs后缀

网友:
一般在model这个文件夹下,或者直接搜索下当前文件。如果找不到,就是这个pdk没打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