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做PEX参数提取,生成schematic时错误,提示库找不到。

楼主(2021-03-18):
pex.netlist 可以生成,calibre view setup窗口也可以弹出来,如下:
点击OK后,
提示错误,
对应的log文件提示为:
但,library manager 里面是有的,所有文件都放在这个库里面。

请专家指导,感谢。

网友:
你可以怀疑一下calibre或者cadance的版本问题

网友:
首先要跑一下LVS才能去抽取LPE,你贴出来你的calibre界面的输入参数的设置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已经搞定。后仿真用其他的方式做了,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2021-08-06):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已经搞定。后仿真用其他的方式做了,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请教一下,遇到同样问题,calibre能跑pex,结果存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对应库中的器件。    你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具体怎么解决的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遇到同样问题,calibre能跑pex,结果存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对应库中的器件。    你找到问题的原因 ...

提取参数时,用spectre,没有用calibreview的格式,之后就解决了

网友B(2021-09-08):
请教一下,遇到同样问题,calibre能跑pex,lvs drc都过了,结果在virtuoso中生成schematic的时候出现很多ERROR,有short什么的,具体怎么解决的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取参数时,用spectre,没有用calibreview的格式,之后就解决了

请教一下,遇到同样问题,calibre能跑pex,lvs drc都过了,结果在virtuoso中生成schematic的时候出现很多ERROR,有short什么的,具体怎么解决的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cellmap文件缺失

网友(2022-01-14):
需要修改运行virtuoso目录下的lib.def文件,添加你的库

网友C(2022-11-24):
引用 网友D:

感谢,就是这个解决办法

网友(2024-12-28):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遇到同样问题,calibre能跑pex,lvs drc都过了,结果在virtuoso中生成schematic的时候出现很多ER ...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求大佬指教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C:
感谢,就是这个解决办法

怎么解决的呢?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