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电流镜 增益提高问题

楼主(2021-03-18):
如图,拉扎维书第五章,为何将M5和M6漏电流为0.4It可以提高增益。为何不将M1和M2的尾电流源变为0.2It来提高增益呢?

网友A:
增益是 gm1/gm3, 只减小尾电流源时两个gm都减小

网友:
如二楼所言,Av=gm1/gm3,该情况下M3/4的电流减小为五分之一,即gm也减小为五分之一,增益提高为五倍。若减小尾电流源电流,跨导同时减小,等于啥也没干。详见sansen电流缺乏技术,具体哪一章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是 gm1/gm3, 只减小尾电流源时两个gm都减小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