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环路增益下降

楼主(2021-03-18):
就是一个简单的LDO 运放用的折叠 功率管为N管. Iload=1mA时,前仿环路增益为71dB,后仿为63dB,仿noRC增益是一样的,检查了电路的dc点和电流变化都不大(功率管栅极电压前仿963mV,后仿967mV),Iload=5mA时,前仿环路增益为70dB,后仿下降到53dB,请问一下要怎么分析这个现象。

网友A:
是不是前仿真有管子工作点比较临界    vdsat margin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前仿真有管子工作点比较临界    vdsat margin不够?

我看了运放的工作点 好像都还好 而且每个点的电压和前仿相差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前仿真有管子工作点比较临界    vdsat margin不够?

请问一下vdsat margin一般需要多少合适

网友B:
是带了r后增益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带了r后增益下降了?

对的 单独抽R和抽RC下降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单独抽R和抽RC下降的一样

IR drop的问题?
检查一下功率管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 drop的问题?
检查一下功率管的走线。

我在前仿时在功率管到VDD加一个200多欧姆的电阻 或者在电阻到底之间加 并不能复现后仿出现的现象 增益没有明显下降

我的LDO的前仿输出电压为420mV 后仿下降了三毫伏为417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单独抽R和抽RC下降的一样

可能是抽R出错了,出来的值比实际的大很多,使某些管子进入线性区了,你比较下前后仿各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点变化

网友(2023-12-19):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运放的工作点 好像都还好 而且每个点的电压和前仿相差很小

请问楼主,后仿用spectre怎么看工作点呢?管子都是打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