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esim波形文件跑到2G大小时,刷不动了。求解。。

楼主(2021-03-18):
用finesim跑仿真,probe了些必须观察的点。今天早上发现,波形刷不动了,但是top命令查看后,它还在动(因为是双CPU,所以一个仿真观察到有两个进程,此时,其中一个挂了,另一个在动;记得刚开始跑时,两个都在动的)。      隐隐记得,之前在哪里看到过,说波形文件大到一定程度,WV还是什么来着,就打不开了。不知道是波形查看工具的问题,还是它真的挂了,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波形大小造成的,有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控制波形大写参数,自动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波形大写参数,自动切。

控制波形大写参数,自动切。  是啥意思呢?

网友B:
32位仿真器吧?用64位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仿真器吧?用64位就没问题了。

用64位提示如下错误,缺少软连接,或者so库,不知道yum能否下载到该库。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却库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波形大写参数,自动切。  是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有控制波形大小的参数的,你只要设置好,波形太大时,它就会自动分成你设置的若干份,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波形太大导致软件奔溃了!

网友:
同问,在哪里设置

楼主:
比如输出文件设置为:.option finesim_output=tr0,则需要设置环境变量setenv finesim_psf_limit 2000000000。单位是byte。
如果输出是.option finesim_output=fsdb,则加入.option finesim_fsdb_limit=2000即可,单位为Mega。

网友(2021-09-14):
引用 楼主:
比如输出文件设置为:.option finesim_output=tr0,则需要设置环境变量setenv finesim_psf_limit 200000000 ...

大佬,如果我在跑corner时,有很多变量就会输出很多fsdb文件,怎么设置一个Corner只输出一个fsdb文件呢?

网友:
各位大佬,我在跑corner时,有很多变量会输出很多波形文件,怎么设置一个corner只输出一个fsdb文件呢?

网友(2023-01-04):
大神请教下,finesim输出的pt0波形用什么软件打开呢,使用waview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