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中design variables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1-03-18):
求助各位大佬,新手刚刚接触IC617,想做一个dc扫描,用了analoglib里面的vdc,想设置参数发现点copy from cellview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你要在vdc的设置里把它的电压值设置成一个变量,比如“a”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vdc的设置里把它的电压值设置成一个变量,比如“a”之类的

我是设置成vds和vgs的,图上可以看到,NMOS也设置了W和L两个参数,点copy from cellview可以看到,vds和vgs看不到,大佬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设置成vds和vgs的,图上可以看到,NMOS也设置了W和L两个参数,点copy from cellview可以看到,vds和v ...

不知道哇,有可能是你用vgs这种属于敏感字符,换个aa、bb之类的试试呢

网友(2021-05-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2022-03-15):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4-18):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哎,请问解决了吗?我感觉是我没有添加analoglib的工艺角,但是我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网友:
也不对,我看的那个教程只添加了两个mos管啊

网友(2022-05-24):
看下vdc是否用的是symbol,用ahdl的话是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