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VREF 会振荡问题

楼主(2021-03-18):
分析

网友A:
用开环的结构

楼主:
为啥我没法上传照片,一直上传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我没法上传照片,一直上传失败

按照图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示操作

这是原理图和仿真结果,负载我什么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环的结构

可以看下我下面的图,B点就会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我下面的图,B点就会振荡

提高仿真精度

网友:
幅度都不到uV哪来的震荡

网友C:
个人觉得是仿真精度问题,你换个corner仿真下,是不是用的极端 corner,因为极端corner会出现不收敛或者仿真不连续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和仿真结果,负载我什么都没接

这压根就没振荡。。。。你把任意一个电压波形无限拉大,都会看到你这种锯齿,但这不是振荡。。。

此外,你这个电路到底在干些啥??ADC VREF 用这个结构做??能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是仿真精度问题,你换个corner仿真下,是不是用的极端 corner,因为极端corner会出现不收敛或者仿 ...

精度的问题,我是tt下仿真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压根就没振荡。。。。你把任意一个电压波形无限拉大,都会看到你这种锯齿,但这不是振荡。。。

此外, ...

是的,没有振荡,应该是仿真精度的问题。这种结构就是SAR的VREF,通过加很大负载来保持vref的稳定。这个就是性能和面积的折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振荡,应该是仿真精度的问题。这种结构就是SAR的VREF,通过加很大负载来保持vref的稳定。这个 ...

为啥SAR就要用这种结构的VREF??加大负载电容只是保持瞬态的时候输出稳定而已啊,你VREF的 DC值到底怎么保持PVT不变的?

楼主:
单仿真vref的DC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tran VREF根本稳不住,我的比较cycle大概是1ns以内,和传统的怼带宽差别很大。只能通过加大负载电容来保证我采样的VREF在很小的变化,来保证SAR 的动静态性能,所以我说这是性能的折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SAR就要用这种结构的VREF??加大负载电容只是保持瞬态的时候输出稳定而已啊,你VREF的 DC值到底怎么 ...

单仿真vref的DC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tran VREF根本稳不住,我的比较cycle大概是1ns以内,和传统的怼带宽差别很大。只能通过加大负载电容来保证我采样的VREF在很小的变化,来保证SAR 的动静态性能,所以我说这是性能的折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仿真vref的DC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tran VREF根本稳不住,我的比较cycle大概是1ns以内,和传统的怼 ...

你真的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tt corner 你输出VREF假定稳定在0.9V,现在加了大电容,具有无限驱动能力,瞬态时不变,总是0.9V。
换到SS corner,vREF输出就变成0.88V,瞬态也总是0.88V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tt corner 你输出VREF假定稳定在0.9V,现在加了大电容,具有无限驱动能 ...

这个没有关系啊,PVT下VREF的变化只会影响我的输入范围,我只要保证电容每次获取的VREF是一样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关系啊,PVT下VREF的变化只会影响我的输入范围,我只要保证电容每次获取的VREF是一样就好了。
...

你基准都变了,比较还能对吗? 或者说,这还叫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基准都变了,比较还能对吗? 或者说,这还叫基准??

哦哦,这里命名可能让大佬产生了误解,这是一个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