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模抑制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拉扎维的书上说共模增益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尾电流源并非无限大阻抗,另一个是差分电路的器件不可能完全对称。因此共模输入电平变动时会影响差模变化。所以提高共模抑制比的做法就是不断增加尾电流源阻抗,尽量削减变化的共模电平对差模输出的影响。所有的共模反馈都是以此目的来实现的:忽视差模变化,抑制共模变化。下图为一个典型OPAMP与其CMFB电路。

但是,共模增益的第二个来源:差分电路器件的不对称性很可能会带来DC工作点的不匹配。这样的DC Offset好像是CMFB电路无法解决的。以上图为例:ON和OP点DC电压不一致,存在DC Offset,这种DC Offset导致MA13管和MA16管电流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更像是差分信号,是互补的,他们的和还是近乎一致的,所以流过MA17和MA18的电流近似不变,也因此没有对MA10管的栅压有任何的调节作用,共模反馈失效。
请问各路大神,这种DC offset属于共模失调吗?CMFB电路是无法解决吗?有其他可以修正DC Offset的电路吗?还是只能通过版图设计减小器件间的失配呢?
望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mismatch导致的差模的offset确实无法由CMFB电路消除,DC offset一般需要DCOC(DC Offset Cancellation, 直流失调消除电路)来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match导致的差模的offset确实无法由CMFB电路消除,DC offset一般需要DCOC(DC Offset Cancellation, 直 ...

感谢!

网友B(2022-03-31):
引用 网友A:
mismatch导致的差模的offset确实无法由CMFB电路消除,DC offset一般需要DCOC(DC Offset Cancellation, 直 ...

共模反馈电路的作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稳定静态工作点,二是抑制共模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模反馈电路的作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稳定静态工作点,二是抑制共模增益?
...

我的理解是的,稳定差分输出的共模电压,对于共模增益的抑制要看共模环路的带宽,带宽外的共模信号抑制作用就没有了。

网友(2023-07-09):
感觉是的,CMFB无法修调共模失调,需要DCOC电路。这个电路主运放是两对五管OTA互做负载,不知道楼主是在哪看到这个电路的呢

网友(2024-10-30):
dc offset是失调 CMFB控制的是共模电压 它肯定是无法消除失调 两者控制的东西不一样 DC offset你可以用斩波或者存储技术那些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