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中design variables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1-03-18):
求助各位大佬,新手刚刚接触IC617,想做一个dc扫描,用了Analoglib里面的vdc,想设置参数发现点copy from cellview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呀?
我是设置成vds和vgs的,图上可以看到,NMOS也设置了Width和Length两个参数,点copy from cellview可以看到,vds和vgs看不到,大佬求教!!

网友A:
variable name取得奇怪点,不要起这些简单容易跟保留字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iable name取得奇怪点,不要起这些简单容易跟保留字冲突

换了很多奇怪的名字都不行耶,会可能有其他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