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家电防盗版licence控制,怎么保证软件?

楼主(2021-03-18):
本人做家电防盗版licence控制,有什么好的方法保证软件不被非法使用吗?

网友:
有些东西就像箱子上的锁,挡得了君子,挡不了小人

网友:
加密芯片是啥,如何保护啊,软件也没办法和芯片配合吧

网友:
licence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要合作方配合,事先调试好适配芯片,届时来保证芯片与软件一对一配套,没芯片软件使用不了

网友:
这样说的话,对方案安全要求比较高了

网友:
行业内这种防盗版做得好应该是凌科芯安,他们防盗版方案比较独特

网友:
原理是啥?效果怎么好?

网友:
据说是可以把要保护的程序,一部分放到芯片中,这样芯片也成了程序的一部分,绕过芯片无法使用授权的软件

网友A:
听起来不错,那么有个问题,加密芯片自身安全性如何保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不错,那么有个问题,加密芯片自身安全性如何保证呢

以LKT加密芯片来说,可以实现数据加密、程序防护和参数保护好几种方案,涵盖大部分需求

楼主:
对了,国外的芯片好还是国内好

网友:
哦了解了,看起来不错,将来考虑用用

网友:
其实这里面还要注意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线路上数据安全

网友:
线路上数据怎么能保证不被模拟呢?按理说数据传输都能被截获吧

网友:
这个有办法,一般来说运行起始数据每次不同就可以了,毕竟程序是变化的吗

网友:
基本了解了,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能够保证加密的安全性,那licence控制才好,不能依靠合作方的道德约束

网友:
说得对,技术性加密是必须的

网友:
学习了,后续可能会用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