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模混仿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2021-03-18):
Hello,各位大佬们:
   今天在做混仿的时候,跟同事聊天中得知大家在做混仿的时候都是在用rtl加模拟网表做系统混仿,而我认为是用pr 网表加模拟网表做混仿,理由如下:
  1 模拟网表跟pr之后的网表,各模块在集成到一起之前肯定做了各自的后仿工作,按理应该都是能够保证各自功能正确性;

  2 如果是rtl加模拟网表混仿,其目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检测模拟网表正确与否,根本无法检测数模接口的真正时序问题

请问各位有相关经验的大佬们,做混仿的时候到底应该是用pr网表加模拟网表混仿还是rtl加模拟网表,还是说两种都可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分前仿和后仿.

网友:
rtl加模拟网表混仿 就是仿真整体的功能呀,只是没有考虑到模拟数字接口那个地方的电器信息!pr加模拟网表混仿 如果数字模块很大,这个仿真起来超级慢,所以这个一般仿真也是仿一个最base的normal function
但是rtl加模拟网表混仿 会仿真很多的function

网友A(2022-04-07):
PR后的网表过于负载,仿真时间长。可行性低。

网友(2023-08-18):
验证系统级功能和模拟IP集成是否正确的话,需要先做rtl+spice的混仿;等后端做好时序之后,再选一些测试用例跑netlist+sdf+spice的混仿。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一般用来跑混仿的spice没有包含实际的寄生参数等信息,可以理解为是功能级而非物理级的spice。

网友B(2023-11-21):
你好,请问下,你那边有做过pr网表加模拟网表混仿吗?我这边数字pr后,如果不带sdf,混仿功能正常,如果带sdf,模拟转数字的接口就不通了,行为完全不对了。请问你知道是咋回事吗?

网友(2025-09-1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你那边有做过pr网表加模拟网表混仿吗?我这边数字pr后,如果不带sdf,混仿功能正常,如果带s ...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后的网表过于负载,仿真时间长。可行性低。

意思是不需要跑PR网表吗,一般不是数字模块导入virtuoso,然后通过functional与模拟模块进行混仿吗?期间还需要加入数字DC之后的SD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不需要跑PR网表吗,一般不是数字模块导入virtuoso,然后通过functional与模拟模块进行混仿吗?期 ...

PR网表加进来一般就跑个正常工作的case,波形拿出来还能看看功耗,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跑。
一般来说 RTL -> 综合网表 -> PR网表 的LEC检查通过了不太会出毛病,这些一般在搭flow里就应该有了。

如果要把反标都加进去,跑的时间就肯定要长了。项目时间特别紧张就可能会跳过这一步了。但这一步不跑万一约束不对,数模的接口出毛病后续要修也麻烦。

像前面的那个问题,可能需要检查下数字部分的约束和STA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