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LVS 电容识别不出来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最近画版图其他都正常 可是有电容的模块老是出现问题 好像是识别不出来
然后单独对电容做LVS会出现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indentified的错误
请问大家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求助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因为你没有标明VDD和GND pin或者label,LVS就不会再往下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没有标明VDD和GND pin或者label,LVS就不会再往下进行比较

我加了label的 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label的 还是这个样子

宁这个黄色方框应该是cell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这个黄色方框应该是cell错了

不是的 这是里面的一个MCT层 我看网上有的说是少了标识层 请问标识层怎么加啊 还是有其它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这是里面的一个MCT层 我看网上有的说是少了标识层 请问标识层怎么加啊 还是有其它方法 ...

那就不懂了,不熟悉这个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懂了,不熟悉这个工艺

谢谢 已解决 重新改写了下LVS rule文件

网友:
一般不建议修改LVS文件,除非进行开关操作。一般LVS检查不到器件是因为缺少关键的标识层。建议从PDK中调取版图单元研究一下。

网友(2022-08-01):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解决 重新改写了下LVS rule文件

lvs rule文件改写成什么样呢?

网友:
也想问问楼主怎么修改的 ,我也在做momcap的LVS,也是提不出来device,报nothing in layout 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