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管PA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如图所示,扫完管子的IV曲线,怎么确定管子的宽度,以及VG的大小呢。
管子的工作电压是0.9V。

网友A:
可以求出管子的gm和vg的曲线,选择跨导最大的点作为静态工作点,管子的宽度得根据你的输出功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求出管子的gm和vg的曲线,选择跨导最大的点作为静态工作点,管子的宽度得根据你的输出功率来。 ...

你好我的gm vs vg 曲线如下,请问怎么选取合适的栅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gm vs vg 曲线如下,请问怎么选取合适的栅极电压

vg的范围可以设置的更大一些,在超过某一个vg之后,gm会下降。

网友(2021-06-06):
,管子的大小看出功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