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抓换layout_logo

楼主(2021-03-18):
不要BMP2LAY这种,纯SKill实现

网友:
1分没动力啊,也不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skill?和bmp2lay有什么区别?

网友A:
bmp2layer不就是一个skill脚本吗?不使用单色bmp图转出来效果不好的吧

网友:
楼主,你这是要打芯片的logo嘛,没太看懂标题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bmp2layer不就是一个skill脚本吗?不使用单色bmp图转出来效果不好的吧

您好,看到了您在论坛上关于bmp2layde脚本讨论。我现在linux自带的KlconEdit画了一个bmp的图形,跑论坛里面的脚本时报错说是bmp不是单色的,跑不下去。我看了我的图,黑色背景,图形用红色的,然后把关于单色的判断注释后,跑出来多个正方形小方块组成的一整张图,没有图形。
这个单一色的图怎么弄呢?还有怎么判断图片是单色还是多色。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