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的relxpert仿真晶体管老化时报错怎么处理

楼主(2021-03-18):
Unsupported 'Instance parameter sca/scb/scc/delvt0 for BSIM4 models without '*relxpert: vthmethod spice' specified in netlist'.
仿真晶体管老化情况时出现如上错误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2-04-08):
楼主仿真成功了吗?求助

网友A(2024-07-14):
刚解决,到电路网表里面加入上述“*relxpert: vthmethod spice”就行了

网友(2024-09-26):
ERROR (SFE-679): "input.scs_fresh" 7205: SPICE `.ends' cards are not
        supported in Spectre language sections. Use `simulator lang = spice' to
        introduce spice language sections.

那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解决,到电路网表里面加入上述“*relxpert: vthmethod spice”就行了

按照3楼的方法我也成功了。

网友:
Error(RELXP-421): All the related agelevel(s) for statement(s) '.hci_only .nbti_only .pbti_only or .agelevel_only' was(were) not found, please check it and rerun RelXpert.
Failed to run RelXpert netlist preprocessing.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B(2025-01-10):
请问一下,怎么在网表里面加这句话,我在ADE XL里面一跑仿真就重新生成网表把我的覆盖掉了

网友C(2025-04-1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在网表里面加这句话,我在ADE XL里面一跑仿真就重新生成网表把我的覆盖掉了 ...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input.scs会被覆盖掉,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input.scs会被覆盖掉,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问了fab,好像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fab直接不回了,没办法,只能先按照不耐压设计了,耐压以后老化肯定漂移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