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栅氧击穿后,DS两端表现是开路还是短路,还是高低电阻的特性。

楼主(2021-03-18):
请问栅氧击穿后,DS两端表现是开路还是短路,还是高低电阻的特性。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增强型应该表现为开路,耗尽型应该表现为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增强型应该表现为开路,耗尽型应该表现为高阻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