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请问candence和ADS库可以进行动态链接嘛?动态链接怎么做丫?

网友A:
ln -s 新的名字 原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 -s 新的名字 原库

嘶可以具体一点嘛,或者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具体说一下嘛,QQ:1064068577

网友B:
百度一下  linux的link 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  linux的link command

这个可以将candence的库在ads里面用嘛
Ps.ads里面没有库,不是两个库做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将candence的库在ads里面用嘛
Ps.ads里面没有库,不是两个库做链接
...

不是的,ADS的库和cadenc 需要的库应该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