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pex 提取结果无晶体管,怎么解?【已解决】

楼主(2021-03-19):
按照一般的流程提取的结果经仿真后有问题,查找发现calibre对应的电路中没有晶体管,只有RC,手动添加MOS可以解决。怎么做到提取后的文件里面就直接有原始的网表,而不是只有寄生参数的网表?我怀疑是配置文件有问题,但是不会改,求解,不胜感激!

解决:
原版本calibre2015,更换calibre2018无问题。

网友A:
怀疑你找错了文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找错了文件,哈哈

warning中有这样一条,应该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B(2021-07-13):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换成calibre2019还是没有晶体管,SMIC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换成calibre2019还是没有晶体管,SMIC工艺

我是tsmc工艺,用calibre2018可以,2019没试过

网友:
2020版也是没MOS,请问你除了换calibre还做什么了

网友:
2020版也是没MOS,请问你除了换calibre还做什么了,现在报工艺库里没有mos,但是实际是有点

楼主:
我的问题是calibre提取后的电路里面没有mos,不是工艺库里面没有,咱不是一个问题吧?比较笨的方法是手动添加过仿真。

楼主:
我的没有其他操作了,就更换版本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calibre提取后的电路里面没有mos,不是工艺库里面没有,咱不是一个问题吧?比较笨的方法是手动 ...

我的也是提后仿真以后电路里面没m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calibre提取后的电路里面没有mos,不是工艺库里面没有,咱不是一个问题吧?比较笨的方法是手动 ...

后仿提的calibre只有寄生电阻电容,没有mos,2019 2020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换成calibre2019还是没有晶体管,SMIC工艺

你的解决了吗,我2019 2020都不行

网友(2021-11-30):
我提取出来也是只有寄生电容电阻,没有mos管,请问怎么手动添加呢?

网友(2022-10-10):
请问现在有解决办法了吗?我有个办法,就是再用一个空白的calview只提取晶体管,再把两个calibre合并到一起。。。但是我感觉好蠢,所以请问现在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D(2024-01-12):
查看运行目录下的calview.log,如果报warning: Can't open XXX(器件名) cell,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解决:

检查cds.lib和lib.ref文件是否一致,通常是不一致导致的报错。使用library path editor 将cds.lib另存为lib.ref,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看运行目录下的calview.log,如果报warning: Can't open XXX(器件名) cell,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解决:

检 ...

网友(2025-02-10):
应该是PEX抽取时,calibre view相关文件不对,导致的。可以让你们的CAD帮忙看一下。

网友(2025-04-21):
引用 网友C:
后仿提的calibre只有寄生电阻电容,没有mos,2019 2020都试了

我用到2023版calibre提出了电路器件。。。2015,2019一路试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