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神说说get—cells和get—flat-cells的区别吗

楼主(2021-03-19):
get_cells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cells from the current design relative
              to the current instance

get_flat_cells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leaf cells

网友A:
get_cells 只能得到当前module 下面一级的cell,get_flat_cells,可以到到当前module下面所有的cells,可以跨hierarc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cells 只能得到当前module 下面一级的cell,get_flat_cells,可以到到当前module下面所有的cells,可以 ...

set_fixed_objects [get_cells -filter "is_hard_macro"]会报错,是因为macro不在module下一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_fixed_objects [get_cells -filter "is_hard_macro"]会报错,是因为macro不在module下一级?
...

对,marco一般都是leafcell,最后一层

网友B(2021-09-15):
get_cells -hierarchy 是不是和 get_flat_cells差不多

网友:
get_cell是抓hiera的cell   get_flat_cell 抓的是physical的ce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et_cells -hierarchy 是不是和 get_flat_cells差不多

get_flat_cells 等于 get_cells -hierarchy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t_flat_cells 等于 get_cells -hierarchy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C:
get_flat_cells 等于 get_cells -hierarchy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应该是get_flat_cells -all 等于 get_cells -hierarchy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网友:
ICC2 student guide 2018-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