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得到不同相位的时钟信号

楼主(2021-03-19):
现在做个一个设计需要用到几相不同相位的时钟,如下图。周期为了方便都设置的是24us,请问要得到这样的信号除了用到OSC,还需要用到什么模块,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
DLL来实现

网友A:
DLL可以实现呀 ,也可以直接做一个时钟,其他的用delay实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L可以实现呀 ,也可以直接做一个时钟,其他的用delay实现呗

OSC出来的信号应该都是50的占空比吧,这个占空比小于50,应该怎么减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C出来的信号应该都是50的占空比吧,这个占空比小于50,应该怎么减小呢
...

OSC做一个较高频率的时钟,然后用这个高频率时钟产生您需要的信号呗。
等价于osc用模拟做,产生您需要的信号用数字电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C做一个较高频率的时钟,然后用这个高频率时钟产生您需要的信号呗。
等价于osc用模拟做,产生您需要的 ...

我的意思是怎么周期不变,只把高电平所占时间减少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配合逻辑电路整形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配合逻辑电路整形

这招不太靠谱吧,这样得到的占空受PVT和失配影响较多,感觉高频VCO+数字除频等改变占空比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