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em signal EM 遇到missing probe的问题

楼主(2021-03-19):
最近再用totem 跑signal EM ,用的finesim 仿真
在aplmmx -sig -n aplmmx.config 的时候一直报missing pin
probe mapping less than 10%

自己做的inv 只有两个pin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5-13):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pin label 层次没有map到,修改gds map 。还有的是前仿网表会mapping很低,改用dspf仿真就mapping到了。楼主有totem的使用教程吗?换了个环境,最近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pin label 层次没有map到,修改gds map 。还有的是前仿网表会mapping很低,改用dspf仿真 ...

教程只有totem的manual,论坛里就有

网友(2021-06-22):
大大,你会使用totem跑了吗?求指教!!!

网友(2021-12-17):
看看你的dspf map

网友(2022-04-02):
引用 楼主:
教程只有totem的manual,论坛里就有

,你好,方便给个链接吗,谢谢啦

网友(2022-11-14):
有交流totem的群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pin label 层次没有map到,修改gds map 。还有的是前仿网表会mapping很低,改用dspf仿真 ...

用dspf 后,还是会报missing pins 和 missing current 很低,你们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3-02-09):
引用 网友B:
用dspf 后,还是会报missing pins 和 missing current 很低,你们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

您好,现在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D:
首先确定TOP_XCELL_NAME与仿真网表对应,有WV打开波形文件查看电流节点名与probe文件对比下,一般是仿真文件多了“\”,这事可以在alpmmx.conf文件中增加   waveform_token_rename "\" ""  来解决。求分享一个新版totem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现在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了,请指点,谢谢。

这个和仿真保存的波形格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仿真保存的波形格式有关

大佬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也是mapping不上,而且pin的名字也对应不上,跑aplmmx -n aplmmx.config报错如下,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呢?

config文件如下:

网友B(2023-08-04):
引用 网友C:
您好,现在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了,请指点,谢谢。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仿真保存数据格式导致得,好几个月了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仿真保存数据格式导致得,好几个月了

大佬,能详细说一下吗?或者整个教程,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显示PIN口对不上,没有梯度变化,一直定位不到原因在哪

网友E(2024-01-03):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TOP_XCELL_NAME与仿真网表对应,有WV打开波形文件查看电流节点名与probe文件对比下,一般是仿真文 ...

请问大佬,我模块有VDD和VDDQ,但是totem跑完后IR_drop出来的结果VDDQ为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佬,我模块有VDD和VDDQ,但是totem跑完后IR_drop出来的结果VDDQ为空,这是什么原因呢?
...

VDD的结果有吗?理论上你如果定义了这两个为power,应该都会有,确保你的流程没有其他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DD的结果有吗?理论上你如果定义了这两个为power,应该都会有,确保你的流程没有其他报错的。
...

报了一个引脚断开的错,有一千多个。

网友F(2024-04-25):
大哥求看一下我发的totem悬赏帖子,最近刚刚接触到这个,想要一个大神指导一下totem怎么能开始跑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现在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了,请指点,谢谢。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哥求看一下我发的totem悬赏帖子,最近刚刚接触到这个,想要一个大神指导一下totem怎么能开始跑仿真 ...

加我微信私聊JYYLO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现在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了,请指点,谢谢。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6-04):
楼主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最新的帖子,和楼主是一样的问题嘛,求怎么解决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G:
加我微信私聊JYYLOGE

大佬能指导一下TOTEM使用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