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stream in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1-03-19):
小弟想把gds文件转换成版图,但是找不到教程,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设置怎么选择

网友A:
第一栏是GDS路径,第二栏是目标库名称,第三栏是生成单元的名称,第四栏是view选择 ,layout 即可,PDK库选不选都可以(前提是建目标库的时候已经attach PDK过了)a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栏是GDS路径,第二栏是目标库名称,第三栏是生成单元的名称,第四栏是view选择 ,layout 即可,PDK库选 ...

大佬,我按照你的指示设置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是不是因为我的库有问题啊

网友B:
layer map下面那个勾去掉试试。
再不行Technology都不填试试。

网友:
2楼正解,第三栏都可以不用填。
看看requir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 map下面那个勾去掉试试。
再不行Technology都不填试试。

我发现是要先建立一个相同名字的cell才可以导入进去,不过导入进去之后发现都变成单独的管子的cell了,这个有办法给像导出之前的样子吗,原来的里面就是一个n管,一个p管

网友:
绝大多数是不行的,你的gds数据里面应该已经是你看到的信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要先建立一个相同名字的cell才可以导入进去,不过导入进去之后发现都变成单独的管子的cell了,这 ...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不知楼主解决没?  非要新建一样名字的cell才能导入,而且导入GDS名为:ABC.GDS ,新建的cell库名字也必须是ABC,(导出的.gds改名为ABC导入也不行 ) ,导入后产生一大堆文件,删除好累,617导入界面跟之前的不同,真是折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不知楼主解决没?  非要新建一样名字的cell才能导入,而且导入GDS名为:ABC ...

Top cell空着就可以了

网友(2023-05-11):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要先建立一个相同名字的cell才可以导入进去,不过导入进去之后发现都变成单独的管子的cell了,这 ...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解决导入进去之后管子被打散,不再是调用原先工艺库里管子的情况

网友D(2024-09-20):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要先建立一个相同名字的cell才可以导入进去,不过导入进去之后发现都变成单独的管子的cell了,这 ...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解决!!!

+1,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