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文件编译时错误

楼主(2021-03-19):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186行就是INCLUDE那一行,估计是那个文件没找到,你检查一下那个文档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行就是INCLUDE那一行,估计是那个文件没找到,你检查一下那个文档的路径。 ...

在的,在同一文件夹路径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的,在同一文件夹路径下

试试用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绝对路径

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行就是INCLUDE那一行,估计是那个文件没找到,你检查一下那个文档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