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读入GDS里的IOpin信息

楼主(2021-03-19):
如题,请教Innovus有什么命令或方法可以读到GDS里的IOpin的位置信息?{top给到block}

网友A:
GDS 没有办法吧 ,可以先Virtuoso吃进去,然后在导出def,然后在吃def

网友:
top 给block 为什么不给d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 没有办法吧 ,可以先Virtuoso吃进去,然后在导出def,然后在吃def

感谢!这方法我试过了,导出的DEF是空的,是有什么设置吗?
top给到的只有pr层和ports信息的g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方法我试过了,导出的DEF是空的,是有什么设置吗?
top给到的只有pr层和ports信息的gds。
...

那就Virtuoso吃进去 ,然后导出 IO信息,然后在自己写脚本或者看看怎么转换成innovus需要的IO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