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结构选择和降低相噪的方法

楼主(2021-03-19):
研究生初入模拟,最近在搭0.8V下10G中频的LCVCO为了达到最小的相噪应该选择哪种结构呢,单N,单P还是CMOS?如何调电路达到最低相噪?(ps:用的65库)

网友:
都搭建起来仿真一下看看吧

网友:
向大佬学习,我今天才开始看VCO

网友(2021-04-30):
用class C 或者电流复用结构

网友A:
我覺得這個需要把power 都一致來比較
會比較公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這個需要把power 都一致來比較
會比較公平

确实是要看电压电压的,大方向上如果不是低压设计就用互补的结构,低压设计参考我说的PMOS和NMOS的对比。我的这个不选互补就是因为互补结构下尾电流管到了线性区。

网友B:
我一般使用单N工作在C类模式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单N工作在C类模式

请问您设计低PN情况的话,为何要用单N呢,因为单P寄生电容更大影响FTR嘛?还有就是,一般不用尾电流管仿真结果更好,请问您推荐不使用尾管的单P吗?

网友(2024-03-06):
PMOS相位噪声会好一些,因为尺寸大,1/f就会小很多的。相对与N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