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如何判断两个不同层的metal是否为同一根

楼主(2021-03-19):
如题,例如一根metal1 跟metal2  通过via1 连接在一起,如何判断这两根metal1/2是同一根线

网友A:
highlight 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满足两个条件: net相同,有overl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两个条件: net相同,有overlap

overlap我可以通过and之类的方法去判断,net相同怎么判断呢?我画出来的path也没有netname,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假如我有一个metal1 有label “A” ,还有一根metal2 没有label 我需要判断这两根线是不是同一根,从而判断metal的netname是不是A

网友B:
引用 楼主:
overlap我可以通过and之类的方法去判断,net相同怎么判断呢?我画出来的path也没有netname,我现在的情况 ...

可以先create pins from label,然后就有net名了
如果没有net名,检查在overlap的区域是否有连接两层金属的v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create pins from label,然后就有net名了
如果没有net名,检查在overlap的区域是否有连接两层金属 ...

create pin form label有对应的函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ate pin form label有对应的函数吗?

函数没找到,不排除有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light 一下,你就知道?

highlight一下是可行,但是我主要目的是想把相同的线抓出来,做后面的处理

网友:
有线名就提起线名,什么都没有就用layerAnd对M1、V1和M2、V2分别操作,看是否同时有交集。

网友(2024-03-27):
用drc写多好,用skill如果线很多,估计卡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