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射机IM3

楼主(2021-03-19):
如题,直接上变频发射机中,采用Passive Mixer的话,PA输出会有flo+3*fbb的spur,不但造成ACP变差,严重时还会影响发射机的EVM。请问站内大神们,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楼主:
sorry,描述有误,是flo-3*fbb的spur

网友A(2021-06-22):
想了解一下什么样需要下会在发射机采用无源mixer

网友:
3次谐波太大了?

网友(2022-01-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遇到了mixer单独仿真CIM3、CIM5抑制度都挺好的,带上后面的PA之后mixer出来的cim3这些就会恶化的很严重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遇到了mixer单独仿真CIM3、CIM5抑制度都挺好的,带上后面的PA之后mixer出来的cim3这些 ...

PA的非线性会放大CIM3

网友:
Mixer LO产生的谐波分量3*LO,在Mixer的输出产生了3LO-BB的信号,这个分量和想要的LO+BB经过PA的3阶非线性,产生交调量:(3LO -BB) -2(LO+BB)=LO-3B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遇到了mixer单独仿真CIM3、CIM5抑制度都挺好的,带上后面的PA之后mixer出来的cim3这些 ...

您好,求教CIM3和CIM5都是怎么仿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求教CIM3和CIM5都是怎么仿的呢?

我是用瞬态进行仿真的,输出波形稳定后截取一段再用计算器dft一下直接看频谱图就可以了。

网友D(2023-03-08):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遇到了mixer单独仿真CIM3、CIM5抑制度都挺好的,带上后面的PA之后mixer出来的cim3这些 ...

产生CIM3的机制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BB的HD3+mixer的LO产生一个LO-3BB的C-IM3,这个主要是BB产生的HD3引入的,第二个就是PA的非线性产生的,LO的3次谐波,会跟BB混频出来一个3LO-BB,经过PA时由于PA的非线性(主要是intermodulation),(3LO-BB)-2(LO+BB)=LO-3BB.......甚至还会看到LO+5BB、LO-7BB等。即使BB的HD3很小,但是PA非线性引入的C-IM3过大,整个TX链路输出的ACLR也不会太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瞬态进行仿真的,输出波形稳定后截取一段再用计算器dft一下直接看频谱图就可以了。
...

HB就可以,瞬态应该不是很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B就可以,瞬态应该不是很准确

感谢耐心解答,我之前也用HB仿真过,但经常遇到不收敛的情况(HB的稳定时间设长一点也不行,除非修改HB默认的仿真精度,但又怕修改了结果就不准确了),一旦不收敛就导致后仿真电路规模大的时候很痛苦,跑半天都出不来结果,最后就用瞬态仿真了,请问您遇到HB不收敛的情况一般会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产生CIM3的机制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BB的HD3+mixer的LO产生一个LO-3BB的C-IM3,这个主要是BB产生的HD3 ...

感谢回复,之前看的文章有讲到偏置点对IM3影响的,也有加辅助抵消支路的,我都尝试过但高低温和corner下CIM3或CIM5变化范围又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之前看的文章有讲到偏置点对IM3影响的,也有加辅助抵消支路的,我都尝试过但高低温和corner下C ...

PA输出功率比较大,这个是有可能的,尤其是CMOS工艺的。只能多留一些裕量或是多留一些可调的tun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耐心解答,我之前也用HB仿真过,但经常遇到不收敛的情况(HB的稳定时间设长一点也不行,除非修改HB默 ...

HB仿真的时候可以尝试把稳定时间延长,可以减少谐波书,也可以提参数的时候reduction或是仿真的时候设置一下Post layout setting,选择RF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一下什么样需要下会在发射机采用无源mixer

这个看你需求,如果你想省面积,保证好的线性度,在发射机上面,passive mixer是最好的选择,相较于有源混频器,少了GM模块和IDAC模块,甚至N多的调节模块,只不过转环增益是负的,所以增益这一块,需要PA第一级来承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遇到了mixer单独仿真CIM3、CIM5抑制度都挺好的,带上后面的PA之后mixer出来的cim3这些 ...

这个可以在混频器输出到PAD输入之间加一个3LO的LC tank给滤除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在混频器输出到PAD输入之间加一个3LO的LC tank给滤除掉,

感谢回复,加一个3LO的滤波确实有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加一个3LO的滤波确实有作用

请问您当时做上变频无源混频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共模电压过大的问题?我是做的差分I/Q modulator,但是现在p/n差分两条路的共模电压比较高。

网友:
请问ACPR是怎么仿真的呀,是用的ADS还是cadence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遇到了mixer单独仿真CIM3、CIM5抑制度都挺好的,带上后面的PA之后mixer出来的cim3这些 ...

你好,您仿真过ACPR吗,这个是用cadence仿真的还是cadence联合ADS仿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当时做上变频无源混频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共模电压过大的问题?我是做的差分I/Q modulator,但 ...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你是说中频信号的共模电压太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您仿真过ACPR吗,这个是用cadence仿真的还是cadence联合ADS仿真的呀

我没仿真过ACPR 这个文档里有cadence下仿真的一些参考可以看看

# PA.pdf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产生CIM3的机制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BB的HD3+mixer的LO产生一个LO-3BB的C-IM3,这个主要是BB产生的HD3 ...

我仿真Mixer的时候,输入的bb是单音fbb,以及LO方波,但是Mixer出来会有很大的CIM3和CIM5.也就是除了你说的两种机制产生CIM3,还应该考虑Mixer的非线性将fbb带出了3fbb,5fbb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仿真Mixer的时候,输入的bb是单音fbb,以及LO方波,但是Mixer出来会有很大的CIM3和CIM5.也就是除了你说 ...

Mixer如果是个电流模式一般非线性可以忽略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