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1-03-19):
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反相器inv,使用import导入到cadence生成symbol后,新建了一个testbench调用这个inv,如图,使用vpulse产生周期脉冲,然后新建了config,再配置AMS仿真选择了connectlib,之后选着了oss,tran仿真的时候报错如图,错误好像是无源,但是不知道哪里要改

网友A:
看看 irun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irun的设置

你好,请问irun配置在哪里看啊,我知道irun的路径,但是不知道在哪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