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的pcell制作

楼主(2021-03-19):
这个pcell制作是我刚做出来的,内容非常详细,伴有图片的详细操作...目前INV的pcell制作还在进行中,做出来我会发出来。这个MOS的pcell制作是制作常用逻辑门pcell的基础,你们可以下载看一下!

楼主:
INV的pcell制作已经完成...

INV的pcell制作

楼主:
有一个错误...ods参考拉伸线,Qualify选择的layer不能有metal,因为不对metal进行拉伸...抱歉

网友A:
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搞不定

按说是可以搞定的呀,我做的每一步写进去了,最后测试了...

网友B:
那么该怎么使用呢?跟着楼主说的做了一遍,但不知道怎么用?望楼主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该怎么使用呢?跟着楼主说的做了一遍,但不知道怎么用?望楼主说明

如图,XL状态下,你把这个页面的设置都更改一下就可以使用了,下边的 pw pw;第一个参数是电路上的CDF参数,第二个参数是版图上的CDF参数。将所有的参数对应起来,然后XL调出来就是更改过参数的反相器。这种反相器仅使用于L值相同的时候...

网友C:
请问楼主,你做的这个可以和XL对应调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做的这个可以和XL对应调用吗

可以的,可以参考15楼

网友C:
这个设置参数的时候不应该和PDK的命名一致么 ,要不然不跟电路的管子尺寸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置参数的时候不应该和PDK的命名一致么 ,要不然不跟电路的管子尺寸变化啊 ...

我之前做这个的时候是根据CDF的属性参数设置的,你试一试CDF参数有变化吗?如果根据PDK设置参数,管子尺寸跟着变化的话,你就使用PDK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这个的时候是根据CDF的属性参数设置的,你试一试CDF参数有变化吗?如果根据PDK设置参数,管子尺 ...

这个好像就是PDK上的参数,只不过是将PDK参数转化为CDF参数了...

网友D:
请教一下:pcell 制作的时候,出现Compile-To Pcell页面,点击OK后显示“There's no parameter in this cell,continue to compile?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D:
请教一下:在做pcell的时候,出现Compile-To Pcell页面,点击OK后出现“There‘s no parameter in this cell,continue to compi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在做pcell的时候,出现Compile-To Pcell页面,点击OK后出现“There‘s no parameter in this cel ...

这句话就代表了你这个cell没有pcell属性,就跟新建立的cell属性一样。也就说明你不需要cell里边出现pcell的编辑,或者更通俗来讲,你把这个cell里边的pcell属性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在做pcell的时候,出现Compile-To Pcell页面,点击OK后出现“There‘s no parameter in this cel ...

你在做pcell的时候应该是点Redefine然后delete了,这样的话就把你之前做的拉伸线步骤取消掉了,然后就成为了一个普通cell。这个功能可以做到你在操作pcell的时候,出现操作错误时可以将操作错误的步骤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pcell 制作的时候,出现Compile-To Pcell页面,点击OK后显示“There's no parameter in this cel ...

你做这个pcell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做成功,相当于你没有pcell属性,你确定你的拉伸线出现的页面你填参数然后ok了吗?要不你再尝试做一次...

网友D:
没有点redfine,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在哪,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redfine,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在哪,有点懵

那就是你在做拉伸线,然后出现拉伸线参数设置的时候没有点成功...因为出现这个页面是代表cell没有属性的。然后redefine是在stretch选项里边的,就是重新定义你的拉伸线的功能。你再试一试吧,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D:
按照步骤到最后一步了,怎么检查pcell的属性呢?就是最后一张图片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步骤到最后一步了,怎么检查pcell的属性呢?就是最后一张图片怎么出来的? ...

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cell,然后将你做好的pcell调入新建立的cell,然后就可以检查pcell的属性了

网友E:
有用laker制作的教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laker制作的教程嘛

抱歉,没有哈,没使用过laker...

网友F:
你好  请问   那个关键步骤  L拉伸是怎么操作  搞了半天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   那个关键步骤  L拉伸是怎么操作  搞了半天没搞好

点击stretch-stretch in X,在gate上方点击一下,往下拉伸这条拉伸线,然后越过gate时,双击就会出现L的设置框。

网友D(2021-04-25):
magna的,尺寸是0.5*0.22,不知道哪一步搞错了,我感觉是图层选择那里,copy选择的(1)里只有gate、metal两层,并没有三层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gna的,尺寸是0.5*0.22,不知道哪一步搞错了,我感觉是图层选择那里,copy选择的(1)里只有gate、metal ...

你这个错误很明显的,首先你的diff应该是一个整块,因为你现在的图形diff是分开的,在打散的时候要记得把diff合并了;其次,你的x参考拉伸线你Qualify了diff,这个x参考拉伸线只需要选择两个cont。抱歉,我刚看了,第一个copy的是gate、metal一共是2层layer...

网友D:
在打散的时候把diff合并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操作,打散我是直接ctrl+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打散的时候把diff合并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操作,打散我是直接ctrl+x的

不是的,我说的意思是你打散之后,diff应该是3块。因为这个pcell制作需要diff是一个整块,所以你需要把diff合并了(merge一下)。

网友D:
还想问一下:W为宽L为长,这个不是统一的叫法吗?我看您那写的是沟道宽度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想问一下:W为宽L为长,这个不是统一的叫法吗?我看您那写的是沟道宽度L ...

是统一的叫法,我写的应该是L沟道长度吧...我忘记了

网友D:
好绝望哦,这又是什么情况?我也是很服气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绝望哦,这又是什么情况?我也是很服气自己了

参数设置出现了问题,你看一看每一个公式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ELL EVAL FAILED

做好的pcell应该只有三个参数,L(内部采用的是小写,我这里用的大写是因为小写l和1太相似了),fm,pw/nw。所以你出现了5个参数,就要看每一步的公式还有参数设置的正确不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ELL EVAL FAILED

你的mos管出现的形式是pcell,应该是你公式写错了,那几个括号不能丢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你好,我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你,谢谢
1 此时为关键步骤,点击Stretch-Qualify点击L拉伸线(如果点不到,放大视图点击L拉伸线),然后点击L拉伸线右侧的所有layer(包含了gate、右侧metal、右侧cont、pimp、nwell)包括有源区么
2 点击Repetition-Repeat in X,然后点击gate、右侧metal,此时一共选中三层layer,双击空白处确认。指哪3层包括孔么?

3 这个公式中的括号对,是这样的么?
4 最终结果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时为关键步骤,点击Stretch-Qualify点击L拉伸线(如果点不到,放大视图点击L拉伸线),然后点击L拉伸线右 ...

1包括有源区...2我以为会显示gate、metal以及L拉伸线这三层layer,然后我又特意看了一下,没有L拉伸线,所以应该是两层layer,抱歉...
3公式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好的pcell应该只有三个参数,L(内部采用的是小写,我这里用的大写是因为小写l和1太相似了),fm,pw/n ...

3 公式中的括号是这样的么?

4 做出来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 公式中的括号是这样的么?

4 做出来仍是这样的

3、括号没有问题呀,公式是对的。
4、你做出来的mos管还是pcell,可能别的步骤公式错了吧。
最有效的办法是:做这个pcell的时候,开两个cell,一个用来制作pcell,一个用于调出来测试。你可以每做好一步都测试一下,这样你最后肯定是可以知道你哪一步出现错误的。

网友H:
多谢分享 不过有些选图形时说的有点乱  开头的沟道的W和L也说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括号没有问题呀,公式是对的。
4、你做出来的mos管还是pcell,可能别的步骤公式错了吧。
最有效的办法 ...

有些公式的括号多了 不过好像不影响 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分享 不过有些选图形时说的有点乱  开头的沟道的W和L也说反了

是的,自己手打最后也没有检查。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3、括号没有问题呀,公式是对的。
4、你做出来的mos管还是pcell,可能别的步骤公式错了吧。
最有效的办法 ...

谢谢。

网友:
按照楼主的孔拉伸函数,调整后器件的孔一侧有部分超出AA,另一边不靠近AA边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多谢分享 不过有些选图形时说的有点乱  开头的沟道的W和L也说反了

您好,按照楼主的教程您的pcell建成了吗?我按照函数操作了单边的孔,建的孔有超过AA区域的。同时,实现fm的操作时也是金属和孔的问题存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好,按照楼主的教程您的pcell建成了吗?我按照函数操作了单边的孔,建的孔有超过AA区域的。同时,实现f ...

你检查一下 Strech in Y的弹窗设置 是否和楼主的教程一致
从我的角度看 可能是单独拉伸CT时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J: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箭头所指的拉伸线没有显示,这个需要设置才会显示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箭头所指的拉伸线没有显示,这个需要设置才会显示吗?谢谢啦 ...

不会呀,拉伸线应该是会显示的,是不是没有操作好...因为这个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拉伸线应该是会显示的,是不是没有操作好...因为这个不需要设置的。
...

谢谢啦,那我再看看

网友:
请问大家有出现类似孔的问题吗

网友:
文档写得不清楚,操作到一半就放弃了。

网友(2021-06-16):
尝试了N遍,最后总算是做出来了。你用layoutXL调用出来的pcell跟schematic里的尺寸一样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第一遍跟着步骤做确实做出来了,第二遍自己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右边不知为何撑出来许多,想了半天不知怎么解决,还望楼主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INV的pcell制作已经完成...

很不错  值得表扬!!前途远大

网友(2021-10-24):
不错不错,写的很是专业和深度,内容全面丰富,学下

网友(2022-02-18):
好帖感谢,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搞不定

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天搞不定就两天,两天不行就三天,还能搞不定?

网友:
我想请教下,pcell制作时候如何mirror pattern呢?

网友(2022-06-29):
终于成功了   反复多次看文档,算是会了

网友(2022-09-16):
楼主快更新一下MOS管pcell,按着那个文档搞不出来

网友:
能加个好友手把手教学吗

网友:
请问是工具做pcell还是脚本实现?

网友(2022-11-01):
你这是GUI界面操作的方法吧,有没有用skill脚本的方法啊~~~~

网友K:
有电阻相关的么,感谢楼主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K:
有电阻相关的么,感谢楼主

你电阻做成功了吗

网友:
老哥,按你的方法做电阻,为什么孔老是居中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制作pcell

网友:
感觉有用

网友(2023-02-28):
请教一个问题,设置pw参数时的沟道宽度是指什么

网友(2023-05-07):
应该有用明天试试

网友(2023-08-23):
我请问一下,我这个地方的数字不能填小数是为什么呢

网友L:
感谢博主提供的PCELL制作流程。现在MOS管已基本生成。
但是有个BUG,能否解答下~~ 当S/D 上CT需要Y方向居中时,
且MOS管的W值小数点第三位奇数(例如:1.001um时),会出现CT size/space错乱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博主提供的PCELL制作流程。现在MOS管已基本生成。
但是有个BUG,能否解答下~~ 当S/D 上CT需要Y方向居 ...

大佬,我请教一下,我的x那个参数设置一直提示无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4-01-03):
大佬们想问一下这个pw和fm是固定的名字吗? 还是需要在某个地方查看啊?救救孩子

网友M:
这个不同工艺差别太多了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M:
这个不同工艺差别太多了

主要就是个思路吧,数值按着drc要求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