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中Aβ,AVTH如何得到

楼主(2021-03-19):
各位大佬,TSMC中Aβ,AVTH如何得到,值为多少

网友A:
可以试试以下几种办法
1. 查看spice model lib, 在monte-carlo mismatch相关的计算公式中, 如果发现 类似 axxx/sqrt(w*l)的表达式, 则分子的参数 axxx的值就是两个器件失配的 A值的1/sqrt(2)倍;
2. 查看工艺文档中有关mismatch的部分, 如果有 mismatch vs sqrt(w*l)的拟合直线, 则直线的斜率就是A值;
3. 找两个mos管, 设置w=10u, l=10u, 连接成diode形式, 输入同样的DC电流比如10uA, 做dcmatch仿真, 查看两个管子的vgs的电压差, 从仿真输出可以看到Vth和beta各种贡献多少, 然后反推出A值.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以下几种办法
1. 查看spice model lib, 在monte-carlo mismatch相关的计算公式中, 如果发现 类似 a ...

仿真反推A值的方法,可以再更詳細說明嗎

网友(2025-09-05):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以下几种办法
1. 查看spice model lib, 在monte-carlo mismatch相关的计算公式中, 如果发现 类似 a ...

麻烦可以详细讲一下第三种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