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aractor和自己用MOS管搭的电容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1-03-19):
varactor和自己用MOS管搭的电容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2021-07-02):
这里有个帖子讲得不错,给你参考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101743-1-1.html

网友A:
Varactor 一般操作在 accumulation 區,C-V 曲線較線性,常用用在需要電壓調整電容的控制迴路中,
MOS cap 一般操作在 inversion 區,C-V 曲線不線性且陡峭,通常用在固定 gate voltage 穩壓電容。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A:
Varactor 一般操作在 accumulation 區,C-V 曲線較線性,常用用在需要電壓調整電容的控制迴路中,
MOS cap  ...

感谢大佬!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A:
Varactor 一般操作在 accumulation 區,C-V 曲線較線性,常用用在需要電壓調整電容的控制迴路中,
MOS cap  ...

那用varactor和用mom、mim,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B(2023-08-08):
我来终结这个话题,汇总了网上资料以及楼上大佬的总结

网友C(2024-01-15):
引用 网友B:
我来终结这个话题,汇总了网上资料以及楼上大佬的总结

有时候用NMOS或者PMOS做简单的电容,那么怎么接呢,是gate的对面接supply rail(VDD or VSS)吗

网友D(2024-05-07):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用NMOS或者PMOS做简单的电容,那么怎么接呢,是gate的对面接supply rail(VDD or VSS)吗
...

我觉得就是正常的pmos对电源,nmos对地接,注意gate都不要直接接电源和地(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就是正常的pmos对电源,nmos对地接,注意gate都不要直接接电源和地(安全性)。
...

好的谢谢

网友(2024-12-06):
最近在研究s40的工艺库,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B:
我来终结这个话题,汇总了网上资料以及楼上大佬的总结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