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的solver timeout指的是某个约束还是整个运行阶段的求解时间过长?

楼主(2021-03-19):
如题。报了solver timeout,不清楚是整个运行过程中花在求解的时间过长还是在求解某一个约束的时候超时了。

网友A:
在求解constraint的时候solver 超时timeout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正在想办法解决,加大这两个参数试试,我们这边主要是由于constraint过于复杂,一般情况solver不至于超时,% ./simv +ntb_binary_debug_solver_cpu_limit=200 % ./simv +ntb_linear_debug_solver_cpu_limit=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求解constraint的时候solver 超时timeout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正在想办法解决,加大这两个参数试试, ...

解决了,指的是就某一条随机约束时间过长。加大时间可以解决,就是影响性能,还是得从约束本身出发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