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跑出结果一直报indmy区域里的错,请大神帮忙看看rule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1-03-19):
(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用检查的把 电感里面的

网友B:
哪家的工艺(个人好奇而已)。首先,这是MTT2这种顶层金属,先确认你的metal option没有选错(即使用正确的metal option的DRC),然后检查一下DRC里的开关的部分,看下是否多打开了rule 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用检查的把 电感里面的

按理是不用检查的,就是DRC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工艺(个人好奇而已)。首先,这是MTT2这种顶层金属,先确认你的metal option没有选错(即使用正确的 ...

smic的

网友(2021-11-30):
同问,用了库里的电感,默认加了indmy,但是会报indmy内的密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