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寄存器 约束问题

楼主(2021-03-19):
       首先,模块A内的组合逻辑延迟大,需工作在低频时钟下。模块B的组合逻辑延迟小,要求工作在高频时钟下(低频和高频时钟处在同一个时钟域)。
       然后,A和B模块,在不同时间段控制寄存器组R(分时复用),这就要求寄存器组R在A控制时工作在低频下,在B控制时工作在高频时钟下。

各位大佬们问题来了:这个可变频的寄存器组R,到底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时序分析和约束如何做?

       目前我的各项仿真波形结果正确,但是时序分析时错误,似乎寄存器组R一直按高频时钟分析,导致在组合逻辑延迟大的时候(此时应低频时钟)仍然用了高频时钟周期,所以slack为负数。(vivado环境下只对时钟约束了clk_high和clk_low,二者同源)

网友A:
如果是XILINX器件的话,寄存器R组的时钟用BUFGMUX输出,A控制时,输出clk_high,B控制时输出clk_low,同时A和B的控制信号做好跨时钟域处理,这样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
试试在clk MUX后,用2次create_generate_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XILINX器件的话,寄存器R组的时钟用BUFGMUX输出,A控制时,输出clk_high,B控制时输出clk_low,同时A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我使用了BUFGMUX,并且时钟设置了分组约束(set_clock_groups),没有出现clk_high和clk_low时钟交叉的违例。
      但是!在单独clk_high时序分析仍然会出现违例,因为vivado使用时钟clk_high在分析寄存器组R时,将高延迟电路(A)也进行了时序分析(大概如下图),但是该情况在实际工作或仿真时不会发生,因为高频工作时走的低延迟电路(A模块)!
      所以,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实际工作时下面这些路径只会出现在周期30纳秒的低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我使用了BUFGMUX,并且时钟设置了分组约束(set_clock_groups),没有出现c ...

你这是啥啊,逻辑级数居然能达到七十几,先把逻辑级数降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