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相关问题

楼主(2021-03-19):
做多电压的练习,前两天做完floorplan后没什么问题,但今天又重新进去,check_mv_design,报了一堆错误。
error: Primary supply of power domain  "PD_TOP"  cannot be set to a domain-dependent supply net when supply set handles are enabled.
这个error 通过associate_mw_cells 后没了。但下面这个错误,一直没有解决,用UPF里的set_voltage 设置了一遍还是会报错。
另外,set_app_var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  这条命令要在创建电压域之前使用,如果做完floorplan了,需要设置这条命令,那要重新开始做一遍吗?还请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scenario没有设置相应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cenario没有设置相应电压啊

scenario里面有设置电压,报错后,又加了一遍还是不行,现在看主要是退出mw cel在进去set upf  false 没有成功的问题,发现close_mw_cel后set  upf  false可以,然后在打开mw_cel 在check_mv_design就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floorplan结束后加tie high、tie low又出现问题了。。现在再看是不是.v有问题。

网友A:
upf文件里不需要加那个false吧,你upf格式是2.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f文件里不需要加那个false吧,你upf格式是2.0的吗?

那个false是在外面加的,好像是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