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C滤波器,采用双二次结构,但是最终仿真出来的截止频率与理论推导相差太多

楼主(2021-03-19):
我目前正在设计一个GM-C滤波器,OTA采用Nauta结构,滤波器采用双二次级联,理论上截止频率应该等于gm/c(我四个OTA用的一样,gm1=gm2=gm3=gm4),我跑ac仿真测出来的OTA的跨导是2.17mS,负载为1pF时,理论上截止频率应该是2.17GHz,但实际仿真的出来的截止频率是400MHz,差很多。问题出在哪里呢?图片分别为OTA的具体结构参数,  滤波器的结构,两个电容都是1pF  。gm测试电路,输入差分电压ac magtitude为1V,看输出电流就得到跨导

网友A:
fc=gm/(2*pi*C)
是不是忘了2*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gm/(2*pi*C)
是不是忘了2*pi?

是的!谢谢

网友(2022-04-13):
楼主你好,我对nauta跨导进行工艺角仿真时发现输出的共模电压与输入的共模电压不一样了,在TT情况下是正常的,请问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3-10-11):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gm_c滤波器,你那里有一些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