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电路中,TAP CLK period相关问题

楼主(2021-03-19):
用 tessent shell insert mbist回路,在TAP protocal中,为什么TCK period一定要是BIST CLK period的4倍?
有什么原因吗?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下面这个 是LV flow的guide,实际tessent shell也有同样的问题。

Memory的测试频率是20MHz的时候,TCK就只能用小于5MHz的时钟去测试?

楼主:
为什么3倍,2倍不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3拍取反,和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2拍,进行逻辑与操作,获得图1中tck脉冲。为了保证能够采到tck脉冲,至少bist_clk是tck的4倍。

个人愚见。

tck脉冲

tck脉冲

对ASYNC_INTERF_R_IN拍一拍

对ASYNC_INTERF_R_IN拍一拍

ASYNC_INTERF_R_IN信号来源

ASYNC_INTERF_R_IN信号来源

ASYNC_INTERF_R_IN为TCK拍了两拍

ASYNC_INTERF_R_IN为TCK拍了两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3拍取反,和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2拍,进行逻辑与操作,获得图1中tck脉冲。为了保证能够 ...

3Q,明天去确认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3拍取反,和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2拍,进行逻辑与操作,获得图1中tck脉冲。为了保证能够 ...

感觉应该是TCK作为BIST_CLK的data pin用,如果TCK period < 4 x BIST_CLK的话,
TCK&BIST_EN之后,就不是一个全period信号,导致后面BIST_CLK FF可能踩不到正确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TCK作为BIST_CLK的data pin用,如果TCK period < 4 x BIST_CLK的话,
TCK&BIST_EN之后,就不是 ...

您说的这个蛮对的,我当时没考虑到bist_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蛮对的,我当时没考虑到bist_e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3拍取反,和tck在bist时钟下拍了2拍,进行逻辑与操作,获得图1中tck脉冲。为了保证能够 ...

顶一下,写的非常好。

另外,在tessent 2020.4版本, 这个结构已经变化了,没有4倍的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写的非常好。

另外,在tessent 2020.4版本, 这个结构已经变化了,没有4倍的限制了。

是嘛!2020.3版本还有这个限制。

网友(2022-04-14):
感谢分享 标记一下

网友(2022-05-20):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TCK作为BIST_CLK的data pin用,如果TCK period < 4 x BIST_CLK的话,
TCK&BIST_EN之后,就不是 ...

学习了

网友:
因为电路结构的问题,在shift的时候存在不同clk domain的 shift,电路为了满足 时序,要求的。。
在2021版本上,这部分电路已经更新了,不再要求4倍关系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2023-05-04):
请教一个问题,TCK的频率在用tessent shell仿真的时候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