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adence中verilogA编辑器的问题

楼主(2021-03-20):
请问我一打开VerilogA的编辑器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是有什么问题吗
会对编译的结果产生影响吗

楼主:
另外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把编辑器以外的文字复制进编辑器里?

楼主:
请问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该代码在其他的编译器上编译明明是可以通过的,是Cadencede的版本问题吗

网友A:
这个应该只是你的vim的设置问题,应该不影响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只是你的vim的设置问题,应该不影响编译的

大佬,那我后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我在其他版本的Cadence上都是能够生成symbo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