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这个commandfile的修改

楼主(2021-03-20):
麻烦大神帮帮忙看看这个commandfile 的修改,这边RD要求我们做成下图所示的样子,但是LVS直接报nothing layout,麻烦大神看看这个commandfile 怎么修改才行?njt_npn这一层必须要和DNW重合才行,不然DRC会报错

楼主:
有没有大神过来帮帮忙啊!

网友:
LAYOUT没东西最大原因是转出GDS时选择的MAP文件有问题。大概率问题出在PDK上

网友:
你是把vnpn1 pcell  fatten 后,share B端了吗? 可能这么画calibre 没识别出device

网友:
問題出在你的作用區找不到圖形,vn1b_q的定義錯誤

网友:
文件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