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_vip_O-2018.09的ahb example求助

楼主(2021-03-20):
在vc_vip_O-2018.09做ahb的example仿真的时候./run_ahb_svt_uvm_basic_sys directed_test  vcsmxvlog出现如下错误。检查了license的log,发现vcs都还没有抓license。应该是出在编译阶段的错误,并且错误出现在protect里面
检查了checksum也是正确的
难道是vc_vip_O-2018.09本身有bug ??? 实在不明白了,向各位大神请教 Orz Orz

网友A:
试了一下,编译仿真没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你参数配置错了吧,  使用的版本 # amba_svt O-2018.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编译仿真没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你参数配置错了吧,  使用的版本 # amba_svt O-2018.09 ...

我按照您给出的参数配置了一下还是不对

多谢yinyue2012大神,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给出的参数配置了一下还是不对

您好  能分享一下您使用的vcs版本和vip cksum结果吗??

O-2018.09-SP2
1435860544        522369767        vip_amba_svt_O-2018.09.run

网友(2021-04-26):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给出的参数配置了一下还是不对

多谢yinyue2012大神,

大神你怎么解决的?我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2021-09-01):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给出的参数配置了一下还是不对

多谢yinyue2012大神,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怎么解决的,兄弟

网友(2021-10-08):
就烦这样的 提了个问题 解决完了 然后没了 什么都不说 看了个寂寞

楼主(2021-12-24):
好吧。我还是把解决方法说一下吧。
2018的vip最好使用2018的vcs进行编译,不然容易出错。当初我是使用2015的vcs编译然后就出了上述莫名其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