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565nm layout调用单元发生错误,显示pcell eval failed

楼主(2021-03-20):
调用TSMC65nm的子电路(包含库里面自带的逻辑门电路以及用户自己创建的symbol)的layout以后直接就显示pcell eval failed。错误如图1所示,问题提示如图2所示。请问下各位大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图1 错误显示
图2 问题提示
图3 工艺库路径

楼主:
单独调用NMOS和PMOS没有问题,但是调用symbol就这样了。

网友:
cds.lib 里有多个pdk 么?电路库的工艺库是不是不是tsmcN65,在cds.lib 里只保留 tsmcN65 和 电路库  2 个库,其他都注释,重启virtuoso看看

网友:
是不是 cds.lib 里有两个 pdk 库?或者 电路库不是 attach 到 tsmcN65 的?

网友A(2023-03-28):
楼主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确实是库有问题,缺少东西。直接换了一个库解决的

网友(2023-08-08):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库有问题,缺少东西。直接换了一个库解决的

请问是少了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