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XL 有等间距排布的快捷功能吗?

楼主(2021-03-21):
比如我希望选中的4个drawing等间距地排列在红线框出的drawing之间,即所有drawing边界之间的间距相等。Align好像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align 点一下那个 勾 ,在里面填你要的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gn 点一下那个 勾 ,在里面填你要的space

好像不行,点了没反应,您帮忙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可以吗?

设置中的 Horizontal 和 Vertical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这个界面是从哪里打开的?我点击Align-F3只有Quick Align的界面。

网友(点评):
解决了,在Edit-Advanced里

网友B:
这里。Window-toobars-align,会在工具栏出现新图标,你试一下红色对勾(鼠标悬浮会显示Align Spacing)亲测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点了没反应,您帮忙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可以吗?

你选的object对应的是instance (器件),应该是选择下面的layer(层次),这样才能选中draw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object对应的是instance (器件),应该是选择下面的layer(层次),这样才能选中drawing。 ...

右上角的horizontal选项为横向对齐方式,vertical为纵向对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object对应的是instance (器件),应该是选择下面的layer(层次),这样才能选中drawing。 ...

好的,感谢!我再去尝试一下。

楼主:
还特地拍了照片,感谢!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B:
这里。Window-toobars-align,会在工具栏出现新图标,你试一下红色对勾(鼠标悬浮会显示Align Spacing)亲测可 ...

网友:
正好有用,谢谢

网友:
你这个没有设置对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