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比较器

楼主(2021-03-21):
这种动态锁存比较器有复位和比较两种状态,请问各位大佬,他的前置放大器功耗该怎么算呢,电流好像仿真不出来,

网友A:
trans 平均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 平均功耗

请问该怎么仿真呢,或者怎么计算呢,大佬能不能说具体点,万分感谢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比较器是参考哪一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比较器是参考哪一篇的

C.C Liu有一篇320M 的SAR ADC for 802.11ac,我记得是这篇